运放使用时,大家都碰过的问题,交流下

楼主(2013-07-15):
1.单电源运放正常工作可以输出0V,但双电源运放错用了单电源时,是不能输出0V的.
2.rail to rail运放:输出并不一定能很接近VCC,VSS,有些运放会有较大的距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使用对称的双电源时,输出的正负最大值也是对称的。

俺这方面比较薄弱,多多交流,:lol

网友A:
单电源运放正常工作可以输出0V —— 这个俺有点郁闷 除了理想放大器 应该没法输出0V吧

网友B:
单电源,轨到轨可以做到误差10~30mV

网友C:
运放本身很少分单电源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运放正常工作可以输出0V —— 这个俺有点郁闷 除了理想放大器 应该没法输出0V吧  ...

接近OV吧:)

网友D(2013-11-20):
绝对不是0伏,应该是接近零伏

网友E:
这得看负载电阻是什么接了,负载电阻接地,运算放大器输出可以接近0V。运算放大器输出结构是射极推免结构的,如果单电源工作,并且负载接地,运算放大器输出0V时,推免结构的上位三极管微导通,下位三极管截止,输出电阻大。负载电阻比较小时输出接近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