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节点电位法的理解

楼主(2013-07-15):
如图所示的方程为什么可以在方程里面既有电压又有电流,16A加上三分之一算什么量纲?节点电位法的依据是什么?学电路基础的时候没搞清楚,一直用的支路电流法,写KCL,KVL在配上VCR。从来没注意过节点电压法。。。

网友A:
不是加1/3,而是加流过3Ω电阻上的电流,a点的电流进=电流出,算式没错啊~

网友B:
还是节点电流法,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啊,16就是电流源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节点电流法,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啊,16就是电流源的数值

还是不明白,如果还是电流法的话,后面的Va又算什么?电流?

楼主:
突然就明白了,谢谢了,实践去了,再有问题继续跟帖。。。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如果还是电流法的话,后面的Va又算什么?电流?

Va表示a点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1/3,而是加流过3Ω电阻上的电流,a点的电流进=电流出,算式没错啊~

第二个式子好像有问题

网友C:
哦,没错!但常规不应该这么写,5欧电阻的电流第一个式子是设定是向右的,按第一个式子设定是流入为负,应该写作 - 1/5  *(VA - VB),他写作1/5(VB - VA),让人费解而已!这是节点电流定律(KCL)。

网友D:
节点电压法本质就是根据kcl定理列的     然后移项就得到了节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点电压法本质就是根据kcl定理列的     然后移项就得到了节点电压

问下移项是怎么移?书上没说这个方法的来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下移项是怎么移?书上没说这个方法的来由。

图上的方程直接就是kcl了 因为不是标准形式     所以就不用移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