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一个I2C总线连接2个I2C器件

楼主(2013-07-15):
打算在一个I2C总线上接2个I2C器件,可是一个器件的有2位从地址标志位A0,A1,另一个I2C器件只有一个从地址标准位A0。请假大神,这2个器件可以接在一个I2C总线上吗?编写程序的时候这么区分2个I2C器件呀? 打算设置一个地址位的那个I2C器件地址为0,2个地址位的I2C器件地址位为11。这么干行吗?

网友A:
从地址一般是固化的(有些芯片可以通过硬件设定,但不可随意更改为你说的0或者11) 相同的从地址器件在同一I2C里面只能挂一个

网友B:
可以的,只要把地址设置好

网友C:
如果不同类型的器件,可以自由连接

如果相同只要地址不同即可

网友D:
把I2C的通讯协议仔仔细细地看一遍!

网友E:
四楼说的对的。

网友F:
只要操作指令中地址编码不一致就可以接。

网友G:
没有任何问题啊,I2C协议才多少页,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同类型的器件,可以自由连接

如果相同只要地址不同即可

不同类型的器件怎么理解?我打算接一个AD 一个DA。都是I2C接口的,算相同器件还是不同器件?谢谢您。

网友C:
器件都有类型编码的,其实也是地址编码,

地址编码总共7个BIT,一般内部已经使用了4位地址编码(器件类型),外部3个地址可用,总共7位都是地址

网友H:
如果地址跟一般的读写数据相同时怎么办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地址跟一般的读写数据相同时怎么办呢?

好好看看I2C协议吧,那里面都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