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使用UCOS时Tim1的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3-07-15):
我用TIM1作为SPWM输出,裸机下工作正常;
当改为UCOS系统下时,却不能正常进入TIM1的中断;UCOS的系统时钟是用SysTick;中断频率为1KHZ;
当TIM1的配置放在任务创建前即BSP板级初始化中,TIM1的中断可以响应一段时间,SPWM脉冲波可以输出近一个周期的调制波;随后就不能进入中断了…………
当TIM1的配置放在任务中创建时,就根本不能进入中断了……
求解答啊!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

有什么调试方法没?

网友A:
你单步调试过没?确定是不能进入中断吗?去年学过UCOS一段时间,我记得按照红牛开发板的例程来,是可以的。楼主具体去看看例程,我都忘啦

楼主:
单步调试过,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但后来就不行了;用示波器观察的结果也就上电一段时间会有波形发生,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网友B(2015-01-26):
我在用tim1输入捕获功能,只要开启捕获,整机运行就很卡,同时还用了TIM3输入捕获,TIM3就没问题,ucos直接拿别人移植好的来搞的,触电问题,不知道该咋整了,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