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分频小程序

楼主(2013-07-15):
1.我硬是没看懂设计两个计数器,一个加到2000,一个加到5000是如何分频的?
2.Cout <='0' when en='1' and ((up='1' and count=7) or (up='0' and count=0)) else '1';--进位输出这个语句,并没有在case语句下使用,怎么冒出个when?而且count是一个位变量类型,怎么冒出个count=7?

网友A:
你回家好好看看语法吧。

网友A:
1.我硬是没看懂设计两个计数器,一个加到2000,一个加到5000是如何分频的?---为了造时钟
2.Cout <='0' when en='1' and ((up='1' and count=7) or (up='0' and count=0)) else '1';--进位输出这个语句,并没有在case语句下使用,怎么冒出个when?而且count是一个位变量类型,怎么冒出个count=7?--有这种语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硬是没看懂设计两个计数器,一个加到2000,一个加到5000是如何分频的?---为了造时钟
2.Cout  ...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ount=7;
一个位矢量类型赋值整数?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ount=7;
一个位矢量类型赋值整数?不对吧 ...

这个不是赋值,是条件判断。
赋值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赋值,是条件判断。
赋值是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