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接口问题

楼主(2013-07-15):
各位高手请知道一下,Jlink标准的20Pin,可以将20pin变为14pin,我看到论坛上高手可以改为3根线。怎么改?哪几根线?

网友A:
看你目标板需要几个脚,压个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B:
三根线的应该是SWD接口吧,两根通讯线加一根地线

网友C:
自己画的S3C2440,六层板,全部焊接好后通过J-LINK进行UBOOT烧写:一、出现连接不上;
二、有时连接上了,中途出现错误。地址错误;
三、有些板子还付出现“can not halt CPU core”不知有没有高手能提点意见;全程过程中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