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贴片电感 封装?

楼主(2013-07-15):
求 贴片电感 封装?
所需的电感参数为:共模电感:500(±100)uH/0.1A;差模电感:100uH/0.1A。
谢谢!

网友A: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

上面图中的手机号是空号,固定电话没人接。

上次在电子大楼(西安)找电感,大多都是直插的,没有找到帖片的。请问,上海甘林电子公司的电感在哪里可以买到?

谢谢!

网友A:
少累,很久木油联系了,试试qq: 532140 吧, 其实一般大点的贴片供应商你报型号,让他来找给你的,只要报封装,电感量就行了.
http://www.gl2008.com/功率电感.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很久木油联系了,试试qq: 532140 吧, 其实一般大点的贴片供应商你报型号,让他来找给你的,只要报封装,电 ...

谢谢T叔!
您太专业了!

楼主:
联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