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IC32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3-07-15):
请教各位,PIC32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我用的是PICC32编译器

楼主:
各位有没有人懂的?

网友A:
到官方找找有没有PIC32的DEMO程序,看PIC32的DEMO程序里面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官方找找有没有PIC32的DEMO程序,看PIC32的DEMO程序里面怎么写的?

找过了,发现都是用XC32.MCC32编译器写的

网友A:
那就查PICC32的C编译器帮助文件,该文件一般在C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B:
应该差不多吧?不是同一成XC32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