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解一下这电路为什么要有二极管啊?

楼主(2013-07-15):
谁能给我讲解一下这电路为什么要有二极管啊?这个是ULN2003芯片的内部电路!可以讲解里面的二极管有什么用吗?
具体原理是怎样的?有人说是钳位二极管,可是不懂为什么要用到钳位二极管哦!

网友A:
开关电源原理大致了解吧?道理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原理大致了解吧?道理是差不多的:

不太懂哦!能详细一下吗

网友A:
楞次定律你知道吧,用二极管来限制峰值电压,网上开关电源资料丰富的很,容易上手,自己找本书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楞次定律你知道吧,用二极管来限制峰值电压,网上开关电源资料丰富的很,容易上手,自己找本书来看:

...

好!我去找找看!谢谢了!

网友B:
楼主:电路的9 COM是接到哪里的?

网友C:
很多地方这个叫续流二极管 com端一般接电源 主要是感性负载关断的时候让它的反电势有个通路,不至于产生一个较大的电压加在达林顿的CE极上

正解。就是续流二极管(Free Wheeling Diode)没错。
正解。就是续流二极管(Free Wheeling Diode)没错。

网友B:
这电路很像n个二极管组成的n或门电路。

网友D:
记得初中物理里面有个自感线圈的实验,在断开的时候灯反而亮一下,原因是自感(电感)在断开的时候会产生感生电动势,这个感生的电动势比电源电压还要高的多。这几个二极管的公共脚接到电源上,当输出接电感性负载时,在断开的时候,电感上产生的高于电源电压的感生电动势,就会通过二极管释放到电源上。

网友B:
    就电路图无法知道后级是否接有电感,但电路本身符合逻辑门的关系:7个非门任何一个高电平,com端输出高电平;7个非门全部低电平com端才低电平。

网友D:
这是器件内部电路图,设计器件的人当然要考虑周全的

网友E:
正解。就是续流二极管(Free Wheeling Diode)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多地方这个叫续流二极管 com端一般接电源 主要是感性负载关断的时候让它的反电势有个通路,不至于产生一 ...

正解。就是续流二极管(Free Wheeling Diode)没错。

网友F:
续流二极管,其作用是有效降低感性负载突然断开时的反峰电压。

网友G:
我觉得,如果这个电路不是用来驱动电机的话,倒是很符合8楼的说法“n个二极管组成的n或门电路。”,但是既然是用在电机驱动电路中的,肯定就是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H:
防止反向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的9 COM是接到哪里的?

接到非门输出+电源。要是用来驱动DC12V继电器话,应该接到+12V。

网友B:
n或门说法是从电路逻辑结构去分析,续流说法是从电路功能去分析。“用n或门的电路结构去完成续流功能”这样的说法是否靠谱?

网友J:
很简单的电路,扯到开关电源上去了

网友K:
那些IO口好像一个个放水的阀门,如果接感性负载,流进IC得电流挺大的,这是如果突然关闭阀门,由于电感的作用,电流不能突变,不断涌过来就会把阀门挤破,于是再给它放一条管道,让它流回电源去,所以叫续流,就是这边关断后那边还能继续流动的意思。

网友L:
主要是保护内部电路的作用

网友M:
好像是续流的吧   但我见的都是外接的      真不知道内部还有

网友:
有了后级电路明了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就电路图无法知道后级是否接有电感,但电路本身符合逻辑门的关系:7个非门任何一个高电平,com端输出高 ...

7个非门任何一个高电平,com端输出高电平;7个非门全部低电平com端才低电平。

不赞同,,7个非门全部低电平低电平时,,COM口何来低电平,,

网友O:
玩具车上拿这个推电机,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