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我服了,谁遇到过】C80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用的是f040这款单片机,在一系列初始化后,使用的是串口发送数据,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while(1){
        SFRPAGE = UART0_PAGE;
        SBUF0 = 'E';
           while(TI0==0);
           TI0=0;
}
大循环就发送个E字母,debug运行,调试助手也正常显示了,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然后我往工程添加了一个dht11传感器的C文件,注意了只是添加,并没有包含或使用,然后再debug运行,结果出现了target failed to responed,system is being disconnected,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把那个dht11的C文件从工程中移除,结果程序又好使了,谁遇到过的能不能 讲讲?(我的DHT11里面就使用了P0^2这个管脚,就是一些关于单总线的操作,其他什么也没有。况且我程序里面都没有包含DHT11)

网友A:
加了C文件,要能编译通过才行
再说了,你说的只是你自己想的,真实情况可能不是那样的

网友B:
我想肯定有变化了, 借助调试器,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

网友C:
以前遇见过,sprintf函数,本来有4个变量正常的,但是一旦加入某个文件后,第四个变量就不正确了。

我怀疑是加了文件编译后,RAM区和FLASH区域的变量地址变化造成了。开头我以为是memory model或code rom size造成的,但发现怎么更改设置都不对。
具体原因我也没有分析出来:(
最后用了其他办法,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见过,sprintf函数,本来有4个变量正常的,但是一旦加入某个文件后,第四个变量就不正确了。

我怀 ...

看来可能是我也悲剧了,我还是想招儿避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C文件,要能编译通过才行
再说了,你说的只是你自己想的,真实情况可能不是那样的 ...

恩 是编译通过才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