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磁学】已知磁通量,求电流问题。

楼主(2013-07-15):
如上图,这个电感初始值有磁通量Bm,后面带了R的负载,我该怎么求出电流呢?
e=-NAdB/dt
i=e/R
Hl=Ni
如何根据这三个公式求出i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缺少条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条件,无解。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如果再知道初始磁场强度Hm,是不是就能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dontium回复,将这个线圈当成电感就会求了,成了电路中的基础题目,我却没想到。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如果再知道初始磁场强度Hm,是不是就能求了。

知道磁场强度Hm,同时知道磁通量Bm,等于知道磁导率。
又根据原题,磁路长度、磁路截面积、绕组匝数均为已知,那么可以求出电感量,从而求出电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