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传输距离

楼主(2013-07-15):
(无正文)

网友A:
10公里,速度可以达5Kbit/s速度如果10M以上,200米的样子.

网友B: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网线的性能比RS48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 ...

网线的传输距离有没有RS-485远,感觉网线可以签很长的

网友C:
不管是网线还是双绞线,200米,就衰减很厉害了,再远就要加中继了!

网友D:
当时我们用光纤线延长传输的

网友E:
线长了确实衰减比较严重,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买个模块太简单了,

网友(2014-10-04):
根据《RS-485的节点和距离的理论极限》的结论:RS-485在9600bps时无误码的最远传输距离为31228米。115200bps时为2600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