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伙帮我看看这个电源,准备发出去打样板子了。

楼主(2013-07-15):
这是一个220-》12*1.5A的电源。采用的是TOPSWITCH方案。这个方案是淘宝上买的。150元买了10套电子元件和一块样板。我将电源部分重新排版放在我的系统里面。产品追求稳定,美观。第一次做开关电源,如果不妥望大家指正

网友A:
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距离很近 往2边靠 贴近引脚,
中间距离拉开
有条件 开槽 直至光耦

楼主:
修改如下:再帮我看看,还存在弊端不?

网友B:
建议LZ参考PI设计指南和设计范例中的布板。。。

那个螺丝注意和高压的距离,不要电到你

网友C:
安全间距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