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口模拟I2C读写24C08失败,而且对应的单片机管脚也坏了

楼主(2013-07-15):
在21IC的下载区里面下了一个模拟I2C读写EEPROM的程序,改动了一些参数,当SDA,SCL引脚配置为GPIO_Mode_Out_OD模式时,器件外部接两个5.1K的上拉电阻,读写始终出错,当两个外部电阻去掉时,读写都有应答信号返回,但是读不出来数据也写不进去数据。而且最后发现单片机的对应管脚也坏了(单独对对应的管脚测试的,没有任何反应),网上看原子的是PP模式下的,遂将模式改为GPIO_Mode_Out_PP,最后效果还是和上面一样的,最要命的是也还是烧单片机对应的管脚。想请教下,哪位哥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或者哪位大侠做过的,调试通过的给些建议。

楼主:
结贴散分!顶一下,有分拿:lol

网友A:
你的情况好严重啊,单片机都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好严重啊,单片机都烧坏了。。。。。。

此贴先结了,谢谢回复:lol

网友B:
呵呵,提供的例程需要经过完善才能实用啊,

网友C:
看看   硬件方面   是不是哪里的电路有短路   导致单片机烧毁了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有时间   好好看看   不错

网友D:
硬件电路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你查一查硬件   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提供的例程需要经过完善才能实用啊,

程序重写了,发现之前无法读写主要是时序问题:lol,现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硬件方面   是不是哪里的电路有短路   导致单片机烧毁了

查了好几遍,我感觉挺细心,应该不会是电路问题,不过也有这个可能,我把2408单独引出来放在另一个板子上,SDA配置为OD,SCL配置为PP,就没问题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有时间   好好看看   不错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电路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你查一查硬件   是否有短路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lol

网友E(2014-08-30):
怎么解决的,能发给我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