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I2C,烧了管脚,求解!

楼主(2013-07-15):
在21IC的下载区里面下了一个模拟I2C读写EEPROM的程序,改动了一些参数,当SDA,SCL引脚配置为GPIO_Mode_Out_OD模式时,器件外部接两个5.1K的上拉电阻,读写始终出错,当两个外部电阻去掉时,读写都有应答信号返回,但是读不出来数据也写不进去数据。而且最后发现单片机的对应管脚也坏了(单独对对应的管脚测试的,没有任何反应),网上看原子的是PP模式下的,遂将模式改为GPIO_Mode_Out_PP,最后效果还是和上面一样的,最要命的是也还是烧单片机对应的管脚。想请教下,哪位哥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或者哪位大侠做过的,调试通过的给些建议。

网友A:
对于非标准的51GPIO,中间最好串个电阻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可以串联一个300-1k的电阻,OD模式最怕直接误连到VCC

网友C:
都不会换一组引脚测试?
模拟I2C,SCL引脚用推挽输出(PP),SDA用漏极开路(OD)最合适,不用进行输入与输出切换,SDA用PP也可以,但是得进行输入与输出切换,不方便
关于烧引脚,还是仔细再看看吧,不一定烧

网友B:
推挽模式PP既怕接VCC,也怕接地,如果你是做实验,碰地碰vcc的可能都有。

网友D:
不一定是真烧了IO吧,IO没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标准的51GPIO,中间最好串个电阻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模式PP既怕接VCC,也怕接地,如果你是做实验,碰地碰vcc的可能都有。

这种短接的情况应该不会存在,各引脚连接也都仔细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会换一组引脚测试?
模拟I2C,SCL引脚用推挽输出(PP),SDA用漏极开路(OD)最合适,不用进行输入与输 ...

这几种模式都试过了,效果都一样的。不过按资料上说的SDA最好是OD模式的,测试了3组引脚,牺牲了3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会换一组引脚测试?
模拟I2C,SCL引脚用推挽输出(PP),SDA用漏极开路(OD)最合适,不用进行输入与输 ...

恩恩,资料上说的SDA最好是OD模式的,不过感觉和模式没多大关系,管脚还是会坏了,测试了三组,也就是换了三组引脚,结果三组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可以串联一个300-1k的电阻,OD模式最怕直接误连到VCC

好的,谢谢

网友E:
串电阻是可以避免烧管脚,但是代价是什么?楼主知道么?一般来说,单片机管脚短路烧毁的可能性很小,检查你的烙铁是否漏电,示波器是否漏电,人的静电防护是否合适。

OD模式操作I2C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偏离了方向,最好自己写驱动程序,才能加深理解。

网友F:
更换另外两个脚再尝试

网友G:
单片机管脚有这么脆弱吗,既然设置有OD模式,就能承受那个能力,一定是硬件上哪里不正确吧,仔细检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是可以避免烧管脚,但是代价是什么?楼主知道么?一般来说,单片机管脚短路烧毁的可能性很小,检查你 ...

恩恩,好的,谢了版主,一般时钟或者串行数据线,我都很少串个电阻在上面,如果时钟或者数据速率比较慢的话,没办法的情况下要加个电阻在上面的话,那到影响不大,但是传送数据率比较高的话,那就影响挺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换另外两个脚再尝试

准备重新买几片2402再试下,管脚测了三组坏了三组,不敢再用这块板子测了,剩余不用的管脚也没几个了,还有其他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管脚有这么脆弱吗,既然设置有OD模式,就能承受那个能力,一定是硬件上哪里不正确吧,仔细检查电路! ...

好的,谢谢指点: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谢了版主,一般时钟或者串行数据线,我都很少串个电阻在上面,如果时钟或者数据速率比较慢的 ...

新手能回答成这样,值得表扬~!

网友H:
I2C的时钟能有多快?怀疑是上拉电阻过大,建议使用1.5K电阻上拉试试,这可能跟驱动电流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具体为什么管脚坏了这问题还没找到,我把SDA配置为OD,SCL配置为PP,就没出现坏管脚的现象了。程序重写了下,可以在正常读写了:lol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是可以避免烧管脚,但是代价是什么?楼主知道么?一般来说,单片机管脚短路烧毁的可能性很小,检查你 ...

烙铁漏电的可能性大点,有些芯片真的很脆弱,串电阻,会抬高时序上的电平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具体为什么管脚坏了这问题还没找到,我把SDA配置为OD,SCL配置为PP,就没出现坏管脚的现象 ...

呵呵!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I2C最好配置为OC/OD输出,任何器件都只能拉低总线,不可以置高总线,这是规矩。
还是找找硬件、驱动、焊接的原因。

网友C:
烧了3组引脚?!别告诉我24是5V供电。如果24是5V供电,那SDA引脚必须接带FT标记的引脚,否则是可能烧引脚的。
如果24是3.3V供电的,不管设置成哪种模式,都不应该烧管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