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上负载后,上电瞬间电源被拉低,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
10V锂电池分两路
第1路经过稳压芯片5v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第2路给传感器供电(12v(100MA))。

第二路的通断由单片机控制,
但是单片机控制传感器那一路打开(此路一直接传感器)的瞬间,电池电压就会被拉低,

下图分别为使用MAX618和max732做第二路升压时 电池 电压的波形。

电池是没法变动了。第一个波形为MAX618的,下一个为max732的,
手册上说MAX732是软启动,是不是因为这个使得它波形相对好些,那摩618要怎么处理才能改善呢?
求前辈们分析下,指点指点。
示波器图和上图对应

网友A(2013-07-15):
是不是电源瞬态响应能力不好,加个大点的储能电容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瞬态响应能力不好,加个大点的储能电容试试先

在电池输出加了100uf电解电容没效果另外max168和max732结果如上图,波形差的太多了,

网友B:
看不懂,抓个原理图的图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抓个原理图的图很难么

上了示波器的图

网友C:
给你几个解决方向。
一、电池的负载能力,是不是电路的启动电流过大超出电池供电能力,一般锂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控制在5C以内,建议更换大容量电池;
二、将单片机电源换成DCDC,可以解决输入电压不稳定输出也不稳定的问题;
三、各个芯片电源并联滤波电容,加大电源输入端的电容,甚至可以加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解决方向。
一、电池的负载能力,是不是电路的启动电流过大超出电池供电能力,一般锂电池的最大输 ...

谢谢
电池没法换,现在的测试条件是先把第二路的负载加上去,然后再通过单片机控制打开第2路的电压输出
单片机电源用的LM2596-5,目前不会重启,但有点治标不治本啊,
电源输入端加了100uf,

网友D:
你的复位时怎么做的?
阻容复位还是I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池没法换,现在的测试条件是先把第二路的负载加上去,然后再通过单片机控制打开第2路的电压输出 ...

电路就按你试验的方法做呗。
负载上电 and 电压稳定 —>  单片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就按你试验的方法做呗。
负载上电 and 电压稳定 —>  单片机上电

必需要先单片机上电、然后选通传感器那一路、此路用的max 603和max 618两个芯片,外围按照手册的。

网友F: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一个小功放,里面有一组5V电压是由12V转换过来的,然后到24c02,,也是每次开机都会被拉低,即使加大容量的电容也不行,最后在24c02的电源上加一个470欧的电阻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电池的大电流被拉低是正常的,只要你的单片机电压能稳住,你还是看看你的复位芯片能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复位时怎么做的?
阻容复位还是IC?

阻容接ic再接单片机

网友H:
稳压管前面串个二极管

网友I:
增加NTC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管前面串个二极管

串了个二极管后加47UF电解电容,不过没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阻容接ic再接单片机

用IMP809 试试

网友H(2013-08-16):
引用 楼主:
串了个二极管后加47UF电解电容,不过没解决问题

网友H:
C:\Users\yunfei\Pictures\捕获

网友H:
我上不了图,你们如何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