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两片DSP28335的SCI通讯

楼主(2013-07-15):
想实现两片DSP28335的SCI通讯。没有启动FIFO功能。目前的情况是发送的数据能发到TXBUF里面,但是不能接收。
   我在程序中(1)对SCI接口做了定义,
             (2)设置了波特率
求指教

网友A:
还真没写过不用FIFO的SCI通讯 帮忙顶

网友B:
使用中断接收数据试试。

网友B:
或者读取寄存器 直接等待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