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变压器输出畸变的问题

楼主(2013-07-15):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铁芯磁通密度接近饱和的一次电流波形。
一次星形接法中心点没有接三相电源的零线?

楼主:
输入端星形中心没有接零线。因为输出负载是打算经过整流后接到一起的,可以认为负载均衡的吧。而且这是在空载时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星形中心没有接零线。因为输出负载是打算经过整流后接到一起的,可以认为负载均衡的吧。而且这是在空 ...

输入侧星形中心接上零线,波形就会变得比较接近正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星形中心没有接零线。因为输出负载是打算经过整流后接到一起的,可以认为负载均衡的吧。而且这是在空 ...

对首帖“用三个普通10W的EI变压器(380/30)组成三相变压器”这句有些怀疑。若是380/30的单相变压器,波形不会畸变如此厉害。很可能是220/30的变压器。

楼主:
虽然看不太懂,应该是磁滞的问题吧。是不是这种普通EI变压器的铁芯适合于单相工作,不适合三相工作?
可以考虑接零线,但由于前代产品没有接零线,为了兼容这里也没接。三相进入后是整成直流用使用的。按说负载均衡时零线应该也没电流。
星形接法每一支其实只用220变压器就够了吧?因为每两相之间都会通过两个变压器。由于产品工作环境实际电压经常会过压,所以选用了380v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看不太懂,应该是磁滞的问题吧。是不是这种普通EI变压器的铁芯适合于单相工作,不适合三相工作?
可以 ...

波形失真,主要是铁芯接近饱和。磁滞会使呈现尖峰的电流波形“偏头”。
没有什么“普通EI变压器的铁芯适合于单相工作,不适合三相工作”,三相单相铁芯材料是一样的。
三相整流负载绝对不能当成均衡负载,整流负载不是“零线应该也没电流”。

“星形接法每一支其实只用220变压器就够了吧?”如果接好零线,就够了。现在你没有接零线。

楼主:
谢谢提醒。我问问客户能不能加根零线。这会要去取焊的板子了,回来再接零线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问问客户能不能加根零线。这会要去取焊的板子了,回来再接零线测试一下。 ...

既然使用三个380/30V变压器,可以接成三角形。接成三角形就不会波形失真。

网友B:
三相变压器有Dd,Dy,Yy,Yd四种连接方法, 为避免三次谐波, 至少要有一组绕组为D型联接, Yy二次侧电压三次谐波很严重

网友B:
也就是说,技术上Dd,Dy,Yd都可行,即至少有一边为三角连接,但考虑三次谐波在二次侧消化的话,一二次侧都有三次电流,铜损比较大。因此Yd的用法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三个380/30V变压器,可以接成三角形。接成三角形就不会波形失真。 ...

技术要求是系统能承受600v交流10分钟,780v交流0.5秒,所以采用380v输入的变压器Y形接法。这会要测焊好的板子,下午再测变压器。

楼主:
输入加了零线,上结果:

这回正常了。只在顶部略有变形,也是空载量的。谢谢@maychang和@Powe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