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C12 不成功

楼主:
使用MSP430F149 ADC12
想进行ADC转换,就是不成功。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函数名称: ADC12_Init(void)
功    能: ADC12 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ADC12_Init(void)
{
P6SEL |= 0x01;   // 选择P6.0作为 ADC
P6DIR &= ~BIT0;  // 设置P6.0为输入

ADC12CTL0 &= ~ENC;                                        // 配置ADC寄存器 必须将ENC清零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
                                                                            // 采样保持时间为 256 * ADC12CLK
                                                                            // 多次采样转换
ADC12CTL0 |= REFON + REF2_5V;                    // 打开参考电压发生器
                                                                            // 使用2.5V参考电压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ADC12SC 启动 - SHSx = 00
                                                                            // 脉冲采样模式 SHP = 1
                                                                            // ADC12DIV = 000  /1
                                                                            // ADC12SSLx = 00 内部时钟
                                                                            // CONSEQx = 10 单通道多次转换
ADC12MCTL0 |= SREF_1;                                   // SREF0 = 001 - VR+ = VREF+/VR-=AVss
                                                                            // INCH = 0000 - A0
ADC12CTL0 |= ENC;                                           // 使能ADC12
}
/****************************************************************************************
函数名称: ADC12_Convert(void)
功    能: ADC12 启动函数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说明    :
****************************************************************************************/
unsigned int ADC12_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long int adc_temp;

for ( 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DC12CTL0 |=  ADC12SC;      // ADC12SC 启动模式
  while ((ADC12IFG & BIT0) == 0);    // 等待ADC 完成
  temp = ADC12MEM0;
  adc_temp += temp;
    }
adc_temp >>= 4;      // 求平均值
temp=adc_temp;

return temp;
}

ADC12_Convert.jpg (32.28 KB )

转换

转换

初始化

初始化

楼主(2013-07-15):
发送的值固定,不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初始化没成功吧?  没有等待参考电源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没成功吧?  没有等待参考电源稳定?

谢谢您的回复,有这个可能,不知还有别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没成功吧?  没有等待参考电源稳定?

表示不是等待参考电源稳定的问题, 我设置参考电源 VR+ = AVCC 或者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
还是不能采集数据。

发送上来的数据 一直不变。

网友B:
io口没有弄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口没有弄错吧!

io端口,一般接p6.0和p6.1。为什么程序里面就设定p6.0作为信号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口没有弄错吧!

端口 是不是接p6.0和p6.1的,为什么设定p6.0为信号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端口,一般接p6.0和p6.1。为什么程序里面就设定p6.0作为信号输入端

AD 当然是为模拟输入。

其实,问题是硬件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