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问题 求高手指教 急

楼主(2013-07-15):
ic, CD, TE, ce, mplab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56
Firmware type......................dsPIC30F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101000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线连接的是对的

网友A:
到 Programmer 下的 Settings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 Programmer 下的 Settings  看看

settings里的什么设置呢 我看到staus里的vpp竟然到了10v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 Programmer 下的 Settings  看看

还有下载程序的时候 必须要有外部晶振吗?谢谢

网友B:
提问题之前先想好到底有哪些需要问题,不要挤牙膏似地一会蹦出来一个问题,尽量把问题合在一个帖子里面。

1、下载的时候不是必须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
2、首贴中的问题,请问你懂不懂基本的英文?如果不懂的话,建议你下次先使用金山字霸类的翻译软件先看看。
   这个提示就是告诉你,当前ICD3检测到的目标芯片和你在MPLAB中设置的型号不一样,从而因为型号错误导致连接不正确。
3、造成连接不正确的原因有很多,例如ICSP引脚的连接顺序,VCC电压,数据脚和时钟脚上不能有容性或者感性的负载等等,这需要你自己按照ICSP的规范检查,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就直接把ICD3的ICSP连接到芯片对应引脚上,在芯片引脚上不要有任何电路,然后使用ICD3输出VCC给芯片(要注意不能超过ICD3的最大输出电流要求)
4、你现在检测到的VPP=10V,多数是你外部接入了错误电压或者是ICSP接错了

网友C:
向版主大人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题之前先想好到底有哪些需要问题,不要挤牙膏似地一会蹦出来一个问题,尽量把问题合在一个帖子里面。

...

谢谢版主,不好意思 刚才问的比较混乱,我在IDE中选择debugger vpp是5v 正常的 但在programmer中的vpp就是10V 这个比较奇怪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那可能是进入高压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