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GB颜色的16bit的表示值

楼主(2013-07-16):
各位亲们:
       小弟目前在玩tft液晶屏,想改变字体的颜色,但网上出现的是24bit的值,怎么才能弄到16bit的颜色值呢?

网友A:
#define RGB(r,g,b) ( (r>>3)<<11|(g>>2)<<5|(b>>3) )
通过这个宏就能转化为16位的颜色
例如下面
#define LIGHTPINK                RGB(255, 182, 193)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但我是用mcu上的,能有直接的值更好.

网友B:
红 5 蓝5 绿6,取高位,低位不要了

网友C:
直接想要值,16bit,65536个数,一个一个列?那不如根据式子用C语言做个取值小程序再用。二楼是565,四楼是556,实际上都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