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PI模块的GPIO配置问题

楼主(2013-07-16):
我在网上搜的资料都是将主从的GPIO设置为推挽输出,但是按理说两边都推挽输出会导致引脚烧坏,我觉得应该要两边开漏+一个上拉。你们做SPI时是如何配置GPIO的?

网友A:
推挽输出啊。

楼主:
有人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输出啊。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推挽输出高电平,另一个为低电平,那相当于3.3V电压加在两个三极管上,会烧引脚的吧。我的主管也说会烧。

网友A:
那你按照你的想法试试看看,坐等你的结果。

网友B:
你要用他的话,也可以设置成输入输出功能,他设置成输出功能,可以理解为输出低电平的,灌电流方式,从丛机灌入数据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他的话,也可以设置成输入输出功能,他设置成输出功能,可以理解为输出低电平的,灌电流方式,从丛机 ...

我主从都用推挽,结果出现了问题,当主机还未初始化,而从机已经配置好了后,会不断地进入中断,我的中断函数里是读缓冲区的值,我测了下CLK电压,好像是1.5V左右,就是说从机的推挽拉不高主机的悬浮输入。
于是我两边都换成开漏输出+上拉,就正常了!
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多机通信时,万一有多主的情况下,我觉得用推挽很可能会烧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