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如何与视频监控系统融合共用显示屏?

楼主(2013-07-16):
最近有个任务:
如何把我们用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与别人的视频监控系统融合。
也就是单片机采集的例如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数据。直接在别人视频系统的屏幕上显示。也就是划分显示区域,共用一个屏。
视频监控系统要用数字高清的设备。不用模拟的摄像头。
求思路指教。

PS:效果类似于地铁站显示屏。上面既可以播放视频等等。还可以划分区域用于显示列车到站信息。

网友A:
这个和视频监控系统关系比较大,可以让视频监控系统给你留出一路信号通道。然后把你们的数据采集系统接入它的服务器就好了。
具体的采用什么连接方式和信号要看视频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