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小信号采样问题

楼主(2013-07-16):
需求:采样交流互感器输出信号,获知输入的电流大小。
电路:半波精密整流电路+滤波+ad采样。
问题:
     1. 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交流互感器输出信号,信号大小 50hz 0.01v--1v VPP。ad采样电压值乘以0.707,得有效值。在这个范围内,通过软件补偿后,误差大概在0.01V内。
     但用交流互感器作信号输入。用万用表AC档测量的结果和ad采样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大?

     2.用万用表直接测信号发生器输出,测的结果也相差很多。万用表ac档不是测的有效值吗?

谢谢

网友A:
示波器先看AD波形

楼主:
ad波形不是标准的正玄波了。

用示波器直接测互感器输出信号 Vrms 和 万用表显示的又不一样,哪个准一点?

网友A:
进AD的波形一定是直流,一根平滑的线,否则你采出来是不正确的,误差大,
你还得从采集电路着手

楼主:
进AD的是直流。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采样的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而之前一直用标准正玄波。所以幅度接近Vmax。
而输入信号不是标准正弦波后,滤波后电压偏了Vmax,所以测的也不准了。

网友A:
只能怀疑你的整流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