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MA方式让DAC播放正弦波数据时,给它的是负数也能正常输出

楼主(2013-07-16):
用DMA方式让DAC播放正弦波数据时,给它的是负数也能正常输出,这是为什么啊?DAC还能接受负数吗?

网友A:
负数 你要看是什么电位作为参考的 。像stm32 dac 地电位做参考是不会输出负电压的

网友A:
把参考电位 到VDD/2 的时候可以输出负数的 。 所以说也是可以接收负数的

网友B:
这样啊   这个还就真的没有玩过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参考电位是指V REF+ 还是V REF-
V REF+ 有范围到不了VDD/2, 正常来讲V REF+ 变小了,最大电压也会变小,最小还是不变。
是否改V REF- 为VDD/2, 最小电压就为负值了啊?

=====================
DAC使用的高端/正极参考电压,(源自STM32,RM0008手册)
V REF+   输入,正模拟参考电压  2.4V   ≤ V REF+  ≤ V DDA  (3.3V)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楼主   希望你的问题早点解决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