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反激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3-07-16):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反激电源入下图,输入9-15V,输出13.8V与48V双路,总功率低于30W,脉冲式供电给输出负载,现常有D3,D6烧坏故障发生,图1是插图2插座上的控制小板。请帮忙分析原因,提供解决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A:
耐压不够

网友A:
你用的2个管子什么型号?耐压多少?

网友B:
二极管支路串电阻,

网友C:
不烧才怪,你的是反激电路,在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传输能量,结果你给个二极管续流,你没测一下你的效率?用D6和R2并,再和C7串,去掉稳压管。

不然,你以为那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应该做成RDC吸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支路串电阻,

二极管和电容串联是为了消除反压尖峰,防止击穿开关管的,不是为了续流的。初级电感存的能量都续流了,还传个屁能量到次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和电容串联是为了消除反压尖峰,防止击穿开关管的,不是为了续流的。初级电感存的能量都续流了,还 ...

那你知道反压尖峰是如何产生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知道反压尖峰是如何产生的吗?

xx,电流突变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屁话,电流突变导致的。

可不可以把嘴擦干净。。。

那个就是给漏感续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嘴擦干净。。。

那个就是给漏感续流的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