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加载程序时出现错误: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9001

楼主(2013-07-16):
1.网上找了相关的解决方法,说重启几次就好了,试了是可以。但是第二天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就那个程序。
2.也有说是板子的SDRAM坏了,可是我这块板子是新买的,应该不会坏吧。
3.还有一种解决办法说改一下GEL->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但是我点gel显示是没有下载。

所以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错误,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去掉这个错误。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你可以在刷一次   看看下面相关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7171.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你可以在刷一次   看看下面相关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 ...

谢谢.我在tools点了unlock,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tools点了unlock,就没这个问题了。

啊  那就是你锁了   小心   不能随便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你可以在刷一次   看看下面相关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 ...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我想用2812进行ad电压采样,我用自带的那个例子程序,然后我想问问如果我采样出结果,那我应该在哪看呢??完全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我想用2812进行ad电压采样,我用自带的那个例子程序,然后我想问问如 ...

你好  首先dsp2812的AD采集口的模拟输入严格要求是0-3V   你可以在某个AD口上输入范围内的电压值
然后运行程序  通过ccs查看ADresult即AD转换结果寄存器查看值
查看到的数字量/4096*3V就是模拟电压值  看看与你要采集的电压值是否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首先dsp2812的AD采集口的模拟输入严格要求是0-3V   你可以在某个AD口上输入范围内的电压值
然后 ...

你好,那这个4096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这个4096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

dsp2812是12位的AD采集啊   2^12就是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812是12位的AD采集啊   2^12就是4096

刚最近开始学dsp 很多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最近开始学dsp 很多都不懂。

慢慢来  善于总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  善于总结就好

那如果我想用图表的方式来看采样结果呢?我选了view--graph--timefrequence·····但是没有图的,是不是要先改一下那个开始地址??那这个开始地址又该如何设呢??

不要嫌我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用图表的方式来看采样结果呢?我选了view--graph--timefrequence·····但是没有图的,是不 ...

只能查看转换结果寄存器的值了   肯定是要改地址的   这个地址也就是转换结果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查看转换结果寄存器的值了   肯定是要改地址的   这个地址也就是转换结果寄存器的值 ...

您好,还是我,我昨天做了实验之后,不管程序运行没运行,在watch window里看那个ad结果转换寄存器 采集到的一直是一个值32767。我用的程序是自带的ad采样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是我,我昨天做了实验之后,不管程序运行没运行,在watch window里看那个ad结果转换寄存器 采集 ...

那就说明你的AD采集程序只执行了一次吧  你在查查程序

楼主:
这是我运行之后的结果寄存器的值 我用峰值去/4096在乘以3,差不多是1.5V但是我测得电压是500mv.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你的AD采集程序只执行了一次吧  你在查查程序

这是我运行之后的结果寄存器的值 我用峰值去/4096在乘以3,差不多是1.5V,但是我测的电压实际值是500mv.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运行之后的结果寄存器的值 我用峰值去/4096在乘以3,差不多是1.5V,但是我测的电压实际值是500mv ...

红色说明值在变  怎么还有负值呢  你的转换结果应该是一个值
你先看看ADResult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说明值在变  怎么还有负值呢  你的转换结果应该是一个值
你先看看ADResult的寄存器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负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负值

那比如说我只用了一个管脚,单路输入的,那我看ADResult的寄存器显示的话是什么呢?
有点不好表达。我就想看一个通道的数据该怎么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我只用了一个管脚,单路输入的,那我看ADResult的寄存器显示的话是什么呢?
有点不好表达。我就 ...

2812的AD采集结果是一个寄存器对应一个AD口  所以你的模拟量从哪个AD口输入你应该去查看这个AD口对应的寄存器    它的转换方式有并行和串行  并行的话是一次转换两个AD口  串行的是按顺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的AD采集结果是一个寄存器对应一个AD口  所以你的模拟量从哪个AD口输入你应该去查看这个AD口对应的寄 ...

我可能知道为什么采集到的数据有负数了,使用ADS85561采集的,是双极性的,16位的,如果输入范围是10V的话,那我那个算电压的公式是不是要改成----采集到的数据/65534再*1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知道为什么采集到的数据有负数了,使用ADS85561采集的,是双极性的,16位的,如果输入范围是10V的 ...

你用双极性的那就有负数了  嗯  公式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双极性的那就有负数了  嗯  公式是对的

每个通道采集都是128次,就是我想看看每次采集之间的时间应该在程序哪看呢?
这是这个AD程序的代码

/**********************************************************************
* File: nain_nonBIOS.c
* Devices: TMS320F2812, TMS320F2811, TMS320F2810
* Author: Saber, ICETEK.
* History:
*   2010/04/07 - original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example_nonBIOS.h"
//if you want to run in FLASH:
//1.Enable the define "EXAMPLE_FLASH"
//2.Remove "F2812_nonBIOS_RAM.cmd"
//3.Add the "F2812.cmd"
//#define EXAMPLE_FLASH
#define StartCpuTimer0()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define ADSmple 128
#define AD_CONVST   (*((Uint16 *)0x2800))
#define AD_CHIPSEL0 (*((Uint16 *)0x2200))
#define AD_CHIPSEL1 (*((Uint16 *)0x2000))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0,"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1,"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2,"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3,"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4,"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5,"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6,"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7,"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8,"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9,"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10,"GlobalVar");
#pragma DATA_SECTION(ADSampleResult11,"GlobalVar");
int ADSampleResult0[ADSmple];     //AD通道0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1[ADSmple];     //AD通道1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2[ADSmple];     //AD通道2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3[ADSmple];     //AD通道3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4[ADSmple];     //AD通道4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5[ADSmple];     //AD通道5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6[ADSmple];     //AD通道0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7[ADSmple];     //AD通道1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8[ADSmple];     //AD通道2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9[ADSmple];     //AD通道3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10[ADSmple];     //AD通道4数据
int ADSampleResult11[ADSmple];     //AD通道5数据
void User_Init(void);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Uint16 Count = 0;
/**********************************************************************
* Function: main()
*
* Description: Main function for F281x example.
**********************************************************************/
void main(void)
{
    /*** CPU Initialization ***/
    InitSysCtrl();  //Initialize the CPU (FILE: SysCtrl.c)
    DINT;
    IER = 0x0000;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IFR = 0x0000; //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nitXintf();  //Initialize t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FILE: Xintf.c)
    //InitGpio();  // Initialize the shared GPIO pins (FILE: Gpio.c)
    InitPieCtrl();  //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PIE (FILE: PieCtrl.c)
    InitEv();   // Initialize the EV(FILE: Ev.c)--And initialize the Timer1
    InitCpuTimers(); // Initialize the time (FILE: DSP281x_CpuTimers.c)

    #ifdef EXAMPLE_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timer0中断服务子程序重定位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ER |= M_INT1;  // EV Interrupt
    IFR &= 0x0000;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SetDBGIER(IER);  // Configure the DBGIER for realtime debug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realtime debug
    //asm(" CLRC INTM, DBGM");
    StartCpuTimer0();

    /*** Main Cycle ***/
    while(1)
    {
      ;
    }
}// End of main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if(Count < ADSmple)
   {
        AD_CONVST=0xf;//停止AD转换 准备读出AD通道数据
        ADSampleResult0[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1[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2[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3[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4[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5[Count]=AD_CHIPSEL0;

        ADSampleResult6[Count]=AD_CHIPSEL1;
        ADSampleResult7[Count]=AD_CHIPSEL1;
        ADSampleResult8[Count]=AD_CHIPSEL1;
        ADSampleResult9[Count]=AD_CHIPSEL1;
        ADSampleResult10[Count]=AD_CHIPSEL1;
        ADSampleResult11[Count]=AD_CHIPSEL1;

        AD_CONVST=0x0; //重新启动AD转换
        Count++;
   }
   else
   {
       Count = 0;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 end of fi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通道采集都是128次,就是我想看看每次采集之间的时间应该在程序哪看呢?
这是这个AD程序的代码

程序可以看出是你的cup定时器触发并启动AD转换  说明是周期性采集  采集时间就是cpu_timer0的定时时间

网友B(2015-12-20):
请教:load program时出错 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ffc0,应该怎么解决?
说明:我的是2812的板子,仿真器是XDS510 USB(连接没问题),正在做一个正弦波来着,库文件用的是rts2800_ml.lib。
下面是我的CMD文件内容:
/****************************************************************************/
/*   volume.cmd - Sample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F28xx devices              */
/*                                                                          */
/*   Description: This file is a sample F2812 linker command file that can  */
/*                be used for linking programs built with the TMS320C2000   */
/*                C Compiler. Use it as a guideline; you may want to change */
/*                the allocation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your       */
/*                program and the memory layout of your target system.      */
/****************************************************************************/

MEMORY
{
   PAGE 0 : BOOT(R)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80
   PAGE 0 : PROG(R)     : origin = 0x3f8080, length = 0x1f80
   PAGE 0 : RESET(R)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2

   PAGE 1 : M0RAM(RW)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M1RAM(RW)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L0L1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2000
}

SECTIONS
{
   /* 22-bit program sections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pinit   : > PROG,  PAGE = 0
   .cinit   : > PROG,  PAGE = 0
   .text    : > PROG,  PAGE = 0

   /* 16-Bit data sections */
   .const   : > M0RAM, PAGE = 1
   .bss     : > M1RAM, PAGE = 1
   .stack   : > M1RAM, PAGE = 1
   .sysmem  : > M0RAM, PAGE = 1

   /* 32-bit data sections */
   .ebss    : > L0L1RAM, PAGE = 1
   .econst  : > L0L1RAM, PAGE = 1
   .esysmem : > L0L1RAM, PAGE = 1

   .boot > BOOT
   {
      -lrts2800_ml.lib<boot.obj> (.text)
   }
}

网友B:
具体怎么改呀

网友B:
求大神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B:
鄙人初学,茕茕孑立;书啃已久,不逮浅义。不求一席,唯为片言;不厌讥讽,但求赐教!

网友C(2016-12-09):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tools点了unlock,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在CCS3.3中Tool菜单中没有看见unlock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