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射频的发射功率和接收性能

楼主(2013-07-16):
    如题。我听说发射功率上去了,比如提高到50mw,接收性能就会下降,具体会下降到什么程度。现在最低能够接收到差不多-107dbm的信号,如果接收性能下降,最低接收信号灵敏度会提高到多少呢?

网友A:
手机发射功率在
PHS

GSM

cdma2000 1x

wcdma
等协议中,被设计得越来越复
杂,
它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哪手机发射功率是大些好哪,
还是小些好哪?事实
上单纯的说大些好或者小些好,
都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回答,
因为在设计手机功
率时,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在能保证正常通信情况下,手机发射功率越小越好

*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
,
手机的耗电量就越小
,
待机时间、通话时间越长;

*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对同系统别的手机的干扰越小,这不仅给同系统别的手
机创造了好的无线环境,同时对于
cdma2000 1x

wcdma
来说,这就意味着小区
容量越大;

*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
对别的无线设备干扰越小
,
这就给别的无线设备创造了好
的无线环境;

、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保证通信质量,手机发射功率希望能被调整的大些,
再大些
,
再大些
......
*
、手机在小区的远端时
,
为了保证手机信号经过长距离传输到达基站后
,
手机信
号仍能被正确解调
,
也就是手机发射功率要足够大,以克服信号经过长距离传输
的衰减;

*
、手机被建筑物或其它遮挡,在无线阴影区内,手机发射功率也要足够大,以
克服手机信号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射、折射及长距离传输的衰减;

*
、手机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如邻信道、同信道干扰,阻塞等等,手机发射
功率也要足够大,以克服噪声的干扰。

综上所述,
手机发射功率存在着两面性,
一方面在能保证正常通信情况下,
手机
发射功率越小越好;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保证通信质量,手机发射
功率必须要大一些,甚至要再大一些。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为统一,准确表述
为:手机必须发出足够大的功率,以保证通信质量,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下,
手机发射功率越小越好。换言之,手机发射功率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能够被控制,
该大则大,该小则小。

网友B:
只有在全双工下才可能出现发射功率上升而接收灵敏度下降的情况,这是PA交调噪声过大或双工器设计不良、收发频率过近等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发射功率在
PHS

这篇**早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在全双工下才可能出现发射功率上升而接收灵敏度下降的情况,这是PA交调噪声过大或双工器设计不良、收发 ...

那这样的话,只有像手机打电话那一类的才受影响?
无线模块这类半双工的就不受影响咯?

网友B:
只要收发电路不同时工作就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