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谁知道一种64脚的多输出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3-07-16):
我从事的汽车电子行业,在汽车电脑板上有一种64脚的多输出电源管理芯片,可输出5V,3.3V和2.5V电压。厂家为了保密,IC上只有一个30591 的标号,不知道具体型号。哪位大神知道?或者符合我上面说的情况也行,请大家都说道说道你们知道的64脚多输出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小弟在此补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几乎不可能知道 除了高手中的高手根据电路图分析出来 或者电脑板生产厂家内部知情人

楼主:
为了我国的汽车电脑板事业,大家踊跃发言啊,64脚的,可输出5V,3.3V和2.5V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你先描个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C:
楼主上TI官网看看 TI有好几个多路同步buck方案

网友C: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140 上TI官网转了一圈 就发现了一款合适楼主的合适就给点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140 上TI官网转了一圈 就发现了一款合适楼主的合适就给点分 ...

第一次发帖子,不知道怎么给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描个原理图来看看

弄了个图,大神看看。6.4V应该是输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

网友B:
图小 看不清楚,
源文件,或者PDF 或者截个看的清的
另外芯片的丝印 写上
再拍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