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UART如何分两次发送16位数据

楼主(2013-07-16):
8位UART如何分两次发送16位数据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如何把16位数据分为2个8位的数据吧

楼主:
对,望大虾指点

网友B:
不就是两种吗?  一 高8位,再低8位,  二先低8位,再高8位,难道还有其它的吗???

楼主:
怎么把int型的数据拆分成两个char型的,传输完怎么把两个char型的组成一个int型?请指教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传输的时候如何实现先传低八位,后传高八位,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传输的时候如何实现先传低八位,后传高八位,请指教!

int value;  //16bit
char low,high;
high=(char)(value>>8);
low=(char)(value&0xFF);

网友D:
搞个结构体

网友E:
搞个联合体

网友F:
其实,让接收的那边改也可以。

网友G:
union ByteAndWord
{
    unsigned char Byte[2];
    unsigned int Word;
} Data;

网友H:
其实串口就是车和运输,装什么货物或者货物格式自己定义就OK啊

网友I:
这个问题,你只要勤快点,网上,或者自己思考,是很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