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充电电路)的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7-16):
有个充电电路有些不是很明白,请大家指点.
图像右侧粗线是发电机的负极经过整流后的负极,同时也是系统中的地。电池的正极和发电机的正极通过二极管直接相连。V38上游有一些三极管驱动,通过控制MOSFET的导通和断开来控制充电时刻。当MOSFET导通时,电流流过L1电感和MOSFET充电。MOSFET断开的时候,有瞬间感应电压,在L1上是上正下负,过高的电压通过D30二极管限制,保护V38管子。
问题是D27和D28的作用是什么?这两个二极管的型号是FFPF30UA60S,30A  600V 快速恢复
极管

网友A:
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

可是没有续流通路啊

网友B:
续流作用!如下图

网友C:
电池正极接哪,请你完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作用!如下图

那时候mosfet已经断开了吧,体二极管也把回路截止了。没法构成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正极接哪,请你完整的图。。。。。

可以近似看做电池正极直接接充电器的正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近似看做电池正极直接接充电器的正极

哪里接的充电器,哪里接的是电池,标明一下哦~~

网友D:
系统地是VCC的地吧,续流路径由电感,经VCC经系统地,经续流二极管返回。
PS:系统地和电池地是通过续流二极管分开

网友E:
做这种产品的公司有毛病吧 电池正极接电机正极 负极接负极 加个开关不就行了 ,还可以省不少钱,这个老板真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