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2K60S2下载失败。求帮助

楼主(2013-07-16):
最近用了一块STC15L2KS60S2
再第一次下载的时候没有问题。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就出问题了,使用的STC-ISP6.52,停到擦除目标区域就不动了。
分别测试过USB转串口和MAX3232。都是一个问题。
关键的是为什么只能下一下,第二次貌似是因为不能擦除了?
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各连接的地方接触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连接的地方接触没问题吧?

我只能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实我就郁闷的是为什么能下载一回?
等问问宏晶的技术。如果解决了,就告知一下……

网友B:
用替代法,换另一片单片机来试试(您不会只有一片吧)。

根据经验,使用台式机原生串口+原厂MAX232(或SP232) + WINXP+低波特率容易成功。

或者使用TB买的CH340T的USB转串口线,TTL电平带自动冷启动,非常方便。

对了,单片机的供电也要注意,要纯净稳定。

一般做到以上几点,都可以烧写成功的!

(17)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但没有最终解决。

解决过程:
由于发现一个规律,一旦选择使用外部晶振后,就再也不能下载了。
可能是外部晶振的问题,但是晶振是按照官方的推荐电路:11.0592MHz和47pf电容。
所以把外部晶振去掉以后就可以下载了。

问过他们的技术
他们推荐的建议是:
1.外部晶振问题
2.电源一定要稳定
3.下载电路推荐使用正品。比如真的MAX3232(3V)MAX232(5V).USB转串口推荐CH…(记不清了,在datasheet里面有详细介绍)
其他的原因没有了。

所以遇到不能下载的时候,建议使用稳定的电源加滤波,然后最小电路(STC15L2K和STC15F2K应该只需要电源就可以了)。
然后加下载电路就行了

当然本来就没有考虑外部晶振,只是做实验的。
还是想问各位朋友。外部晶振怎么了????郁闷???!!!!我再继续问一下。

网友B:
回去作试验:
因没有STC15L2K60S2, 使用了IAP的型号:STC IAP15F2K61S2和IAP15L2K61S2 各2片, 使用外部晶振,重复下载N次(N>30),每次都是下载成功,无论内外频率切换,成功率为100%。:)

测试环境:WINXP + CH340T USB线,外部晶振:11.0592, 22.1184M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固件版本号: 7.1S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外部晶体振荡器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047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5.190KHz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3.61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低电平
  .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328"]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1.437"]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125"]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32"]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外部晶体振荡器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3.61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低电平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000D0001001BFE
  .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操作成功 !

(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作试验:
因没有STC15L2K60S2, 使用了IAP的型号:STC IAP15F2K61S2和IAP15L2K61S2 各2片, 使用外部晶 ...

谢谢前辈指导。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下载电路上,我发现我的硬件串口有点问题。
我用的是插卡那种,类似显卡那种。
所以我认为应该弄一根CH340T USB再实验一下。。。。

网友C:
虽没有涉及这方面,但还是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LZ, 最新消息:请检查你的单片机固件是否为 VER7.1.3S ? (我的是VER7.1S), 如是,因原旧版本为测试版,需升级烧写软件STC-ISP到V6.53及以上: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53.exe

见官方信息:
STC-ISP Ver6.53 (2012-7-18) 建议先试用,有问题及时反馈到QQ:13922805190
  1. 修正固件版本为Ver7.1.3S的STC15F2K60S2系列芯片使用外部晶振<小于12MHz>无法下载的问题
  2. 自动设置STC15W204S系列芯片的LVR电压和LDO电压
  3. 修改部分提示信息

(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最新消息:请检查你的单片机固件是否为 VER7.1.3S ? (我的是VER7.1S), 如是,因原旧版本为测试版,需 ...

谢谢
自己的芯片刚好是这款,我刚看过了。
我的串口卡有问题,暂时不能用了;用pl2303下载还是有有问题。
改天再做一下测试,不过表明下载软件或芯片有点问题。

楼主:
自己用标准串口。
或者买的一个好USB转串口。下载没问题。
说明芯片有点问题啊,以至于改了下载软件。
巧合,我的正好是7.1.3的。。。。。

还有用pl2303小板下,有时候还是不行,所以还是用硬件串口比较好。
谢谢前辈热情帮忙。。。

网友D(2013-09-07):
如何上级到7.13S

网友E(2014-01-05):
用PL2303不能仿真STC的IAP15F261S2这是什么原因??但是用CH340就可以,这是为啥??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