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电路线性、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3-07-16):
如图,采用LM358设计运放电路,设计放大倍数50倍,做实验,输入0~60mV,按等差3mV,记录输出电压数据,绘得输入-输出线性图和运放放大倍数变化曲线图。
请问:
1、输入输出是线性的,放大倍数为何是这样的变化趋势?为什么不是恒为50倍左右?
2、能否如此来标定次运算放大电路,在线性范围内,得到输入输出一介线性关系,测试时记录输出数据由此来得到我实际的输入量?

楼主:
还请各位予以指导~谢谢~:D

网友A:
你看LM358最小输入信号电压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C:
那是你没有了解LM358的特性。
1、输入有失调电压,从图可见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大约3mV。
2、如果4脚接负电源,比如-5V,则线性会变好。
   如果实在想单电源,请在输出加一个对地的负载,1脚对地接一个2K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D:
建议正负双电源。

网友E:
1、运放有失调:输入为O输出未必是0。
2、输出接近电源电位时的线性总不会太理想。哪怕是单电源运放。
3、放大倍数的计算有误。既然输入输出的关系很接近线性,那么放大倍数也近似恒定。放大倍数的定义是Kv=ΔUo/ΔUi=dUo/dUi。也就是输入—输出关系曲线的斜率。(既然输入—输出关系曲线近似一条直线,那么其斜率也近似为一常数!所以其放大倍数也近似为常数!——近似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LM358最小输入信号电压

谢谢~之前给忽略掉了
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在25℃下是3~7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运放有失调:输入为O输出未必是0。
2、输出接近电源电位时的线性总不会太理想。哪怕是单电源运放。
3、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想追问一下;
1、放大倍数的定义是Kv=ΔUo/ΔUi=dUo/dUi。安实验的结果和数据,这样计算放大倍数自然是恒定的,但是按照设计的运放电路理论的放大倍数应该是50倍才对,就是因为运放失调的缘故吗?
2、关于我帖子的第二个问题,这个运放电路可以用来测试,测得输出电压根据实验输入输出线性图反得测试时实际的输入量,可以这样吗?为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正负双电源。

谢谢~请问:
LM358是单电源运放,使用正负电源的情况多吗?哪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有了解LM358的特性。
1、输入有失调电压,从图可见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大约3mV。
2、如果4脚接负电 ...

你好!首先谢谢你,你的回答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想追问一下:
1、LM358是单电源运放,使用正负电源的情况多吗?哪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双电源?
2、输出加2K负载起什么作用?
3、关于帖子的第二个问题,这个运放电路用来测试,测得输出电压,然后根据此实验输入输出线性图反得测试时实际的输入量,可以这样吗?为什么?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补充上传一个图~

网友F:
选择Vos在uV级别的运放,并且最好用双电源供电,线性度会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选择Vos在uV级别的运放,并且最好用双电源供电,线性度会好很多

能够介绍“Vos在uV级别的运放”的几种常见运放吗?

网友H:
op07,失调很小,
单电源5v运放ad8552的失调更小,价格高,如果你的信号小,可以用它,,注意单电源满幅运AD8552供电电压不要超过5v

网友F:
OP07要双电源工作,通过外部电阻,Vos可以调整到很小,但受制于滑变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
单电源的高精度运放,可以看看SGM8551和SGM8581,单级放大即可,Vos全温度最大分别是28uV/106uV,应该够用了,性价比远远高于ADI之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你,你的回答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想追问一下:
1、LM358是单电源运放,使用正负电源的情 ...

1、正负电压没有限制,和输入和输出的范围有关。
2、输出加负载,提供对地的电流,358不是0输出的运放,靠这个电阻拉低电压。
  使接近0输出时保持线性。
3、基本不可以,输入漂移是随机的、和温度有关的,最好用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I:
双电源吧

网友J:
去掉失调电压的影响,你的波形的放大倍数是恒定的,因为第一个图斜率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掉失调电压的影响,你的波形的放大倍数是恒定的,因为第一个图斜率恒定

是的,谢谢,请问我帖子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有什么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07要双电源工作,通过外部电阻,Vos可以调整到很小,但受制于滑变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
单电源的高精度运 ...

谢谢,我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够介绍“Vos在uV级别的运放”的几种常见运放吗?

OP07要双电源工作,通过外部电阻,Vos可以调整到很小,25°C时输入失调最大0.075mV,但受制于滑变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OP27/37的仅有10μV。OPA2277/177是超低失调电压运放,失调电压仅几个μV。ICL7650、OPA333、2333的输入失调电压仅有1μV。
单电源的高精度运放,SGM8551、SGM8581,单级放大即可,Vos全温度最大分别是28uV/106uV,性价比远远高于ADI之类。SGM8552、SGM8554、SGM8584
AD8630,单电源,典型值1uV,最大5uV。AD8608比8630便宜,典型值60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负电压没有限制,和输入和输出的范围有关。
2、输出加负载,提供对地的电流,358不是0输出的运放, ...

1、输出接2K对地电阻,试过了,不行,还是一样的效果
2、你说输入漂移是随机的,我多次实验了,实验数据都基本一致,那么我是不是能说这个不随机呢?当然了,几次实验室温不变,就且不说温度了。
3、好像没法使用LM358在目前的基础上就行完善了是么……T_T~~~要是拿来直接去做实验就省事儿了:Q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负电压没有限制,和输入和输出的范围有关。
2、输出加负载,提供对地的电流,358不是0输出的运放, ...

我这里不想使用双电源供电,双电源供电不方便,如果实在是不行,我打算找低失调输入的单电源运放~如果再次做实验,失调电压小,线性好,那么我就可以拿去测试了,希望能顺利吧~
这个LM358能弄好久更好了……:(

网友K:
这个需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输出接2K对地电阻,试过了,不行,还是一样的效果
2、你说输入漂移是随机的,我多次实验了,实验数据 ...

你还是没有理解最小输出电压和输入漂移的差别。
输出加下拉电阻,可以减少最低输出电压,但是无法改善输入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需要双电源供电。。。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有理解最小输出电压和输入漂移的差别。
输出加下拉电阻,可以减少最低输出电压,但是无法改善输 ...

做实验测得最低输出电压和之前相比也基本没什么变化
输入漂移是参数随温度变化的特性~
谢谢你了~我再看看
我没什么经验,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L:
这不是计算机!输入几个参数、可仿真出接近理论值…何况时尔出错!…
你要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电路结构等方面综合考滤!

网友M:
根本的原因 你还是没有找到。继续找,对你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根本的原因 你还是没有找到。继续找,对你会有帮助的

实验表明该放大电路有输入失调电压约2mV,LM358不适合放大过小的电压信号(如10mV以下),要处理10mV的小信号,宜选用更高精度的运算放大器,是的吧~
请问你有什么想法,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我现在着急弄好,以便系统测试,比较着急啊,又是个门外汉,我学机械的,测试机械设备的相关参数,还请指导一下,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计算机!输入几个参数、可仿真出接近理论值…何况时尔出错!…
你要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物理、半导 ...

谢谢你的意见~能都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并能综合考虑固然好,真正学到东西有收获~
我不是专业学电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电路结构等方面都有缺乏,综合考虑就更难了,因为要测试机械设备的相关参数才用到小电压信号的放大,才有后来这些……现在目标很明确,小电压信号放大,测试时测得输出量,根据实验得到的线性关系反推测试时实际的输入量……

网友N:
我相信LM358放大是线性的。
你的0-60mV是通过信号源产生的,那么你有没有注意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最好在输入与输出两端分别接示波器表笔,用示波器测试输入,输出信号。

另外,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注意LM358的带宽。

网友C:
LZ别听有些人的,他们没有看清楚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就是输入失调太大,换一个高精度的低输入漂移的、轨到轨的(起码输出可以到0的)运放就可以了。
有些运放像OP07还有零位调节,价格和性能都合适,不过要双电源。

网友C:
你的实验方法和学习的态度,已经具备一个合格工程师的素质。
你所欠缺的是运放的实际知识,你可以先看看358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参数的含义。
你已经比有些电子工程师强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OP07要双电源工作,通过外部电阻,Vos可以调整到很小,25°C时输入失调最大0.075mV,但受制于滑变电阻的 ...

谢谢啊,正需要这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相信LM358放大是线性的。
你的0-60mV是通过信号源产生的,那么你有没有注意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最好在输 ...

输入输出用示波器查看过,信号比较稳定,干扰也不大,后来就用万用表测过,也同时使用LabJack采集卡在电脑上显示电压值,都基本没问题。信号频率还真没怎么注意~供电采用的是0~26V稳压电源,连续调节的……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别听有些人的,他们没有看清楚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就是输入失调太大,换一个高精度的低输入漂移的、轨到 ...

谢谢你~
个人感觉像单电源轨对轨精密运放SGM8551_8552_8554或AD8605_8606_8608都行,精度都够,是比较可取的;
AD8608、AD8630、AD620失调都是μV级别,前两个没具体看,AD620是需要双电源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实验方法和学习的态度,已经具备一个合格工程师的素质。
你所欠缺的是运放的实际知识,你可以先看看358 ...

谢谢你的鼓励和褒奖,我没什么经验,做项目,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做,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提问,很高兴有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指导,谢谢大家~
我明年毕业也要工作了~希望能找份喜欢的工作:D

楼主:
做项目的时候,现在没什么经验可谈,常常遇到一些不懂得问题,有时候自己寻找症结比较困难,这样的时候真想有人能指点一下,相信大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吧~~~学习有了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提升~~~
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提问,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指导,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