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

楼主(2013-07-16):
在程序中明明是有错的,可是keil编译却显示没有错,这时怎么回事?
#define ledd1 PBout(6)
#define ledd2 PBout(7)

在函数中led1与定义的ledd1显然不同,可是不会报错?
led1=0;
led2=1;
delay_ms(500);
led1=1;
led2=0;
delay_ms(500);

网友A:
那你要看下led1,2是否在某个地方做变量定义了。

网友B:
变异软件   不是万能的   楼主  这一块  需要注意哦   呵呵

网友C:
呵呵,这个简单,不要一直在这里纠结,我之前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工程,我分别在IAR和MDK中同时编辑,在MDK直接修改了文件,但是IAR居然没有识别出来,导致我用IAR重新编译文件,居然编译出来的文件功能没有改变。原来是没有刷新更新同步过来。

网友D:
你那个在GPIO.h里面定义了吧,我见过这种,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