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su仿真pic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13-07-16):
由于初次接触pic系列的单片机,好多东西都不懂,现在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用proteus仿真pic系列的单片机时,没有错误,却无法仿真,但是又一个警告特奇葩,是$MCLP$ is low, Processor is in reset,大致意思是$MCLP$太低,中央处理器重新启动,我就是不知道这个$MCLP$是什么意思,下面是我的原理图,最简单的一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另外一个是提示的信息。。。。

不要知道有没有错误,只求最简单的一个仿真通过而已。。。。。。

仿真时的警告信息

求大神帮忙解决啊。。。。。。。。。。还有我个人认为$MCLP$指的是脚1的电压太低,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如果是,怎么加一个电压,加多少。。。。。

楼主:
木有大神吗……

网友A:
MCLR 做上拉

网友B:
MCLR芯片复位引脚 外接上啦电阻到5V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的PIC单片机复位引脚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R芯片复位引脚 外接上啦电阻到5V就可以了

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D:
仿真的话直接接VCC都行,上拉电阻一般10K

网友D:
或4.7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的话直接接VCC都行,上拉电阻一般10K

这样接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仿真依然出现原先的错误.....难道是我的复位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4.7k

应该改为接VDD...VCC貌似是指电路电压..VDD指的是器件内部工作电压(接电源)

楼主:
这个帖子解决了......:lol

网友E:
配置字里要设置

网友F:
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硬件调试。

网友G:
还真有用着软件做仿真的

网友H:
这个软件挺好的,要知道,美国做航天飞机也是先用软件仿真部分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有用着软件做仿真的

先用软件测试部分功能....例如定时器,数模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硬件调试。

公司里有这个硬件...只是现在目前用软件测试某些功能而已

网友I(2014-05-14):
一看就是没仔细看数据手册,MCLR引脚要么设定为一般IO口,这样悬空也没有问题,否则就得拉高到低电平。怎样拉高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