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放大器频率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在OP放大器中加入负反馈后(例如基本反相放大器),电路的幅频特性我知道怎么变化,但是相频特性怎么变化呢,望请高手解释?

网友A:
同问,觉得应该和具体电路有关。无相位补偿的话,应该不变;之前仿真过加调零电阻的负反馈环路,频率响应也没太大变化。

网友B:
真知道了幅频特性,还是只是知道了增益:)
如果对相频很敏感,需要线性相位,可以打开反馈环路,用等效阻抗重新计算零极点,画出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一般都是仿真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