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程控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
最近在用AD603和DAC0832做一个程控放大器,要求放大器输入正弦信号电压振幅为10mV,电压增益为0-60dB,增益10dB步进可调,通频带为100Hz~40kHz,放大器输出电压无明显失真。
在期刊上找到了一个AD603的电路图,但有一些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

1.上图中ADOP37作为后级放大,因为两级AD603的增益已可达到60db,所以ADOP37可以去掉吗?
2.AD603的2脚上,TL431稳压电路的作用是什么?+53 IN表示什么?不会是输入53V的正电压吧吧吧?
3.AD603的8脚+5 IN是指输入+5v电压吧?图中的极性电容一般都用大一些的电容吧?100uF可以吗?
LZ小白,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2013-07-16):
呃,求指教

网友A(2013-11-18):
个人觉得ADOP37可以去掉,前面两级的5脚和7脚连接方式也可以改为10dB~50dB的模式,AD603部分可设计成可调增益,AD603的输出最好加跟随器,因为它很容易产生自激。8脚是+5V。2脚是增益控制输入的负端,应该是设定为一个参考电压吧,我现在也没搞懂,通过1脚和2脚产生的电压差来控制增益

网友B:
1.上图中ADOP37作为后级放大,因为两级AD603的增益已可达到60db,所以ADOP37可以去掉.
2.AD603的2脚上,TL431稳压电路的作用是把输入电压+53IN减去2.5V。+53 IN可能表示5.3V。一般不会是53V的正电压。
3.AD603的8脚+5 IN是指输入+5v电压。图中的极性电容一般都用大一些的电容。100uF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