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内置基准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对于这种基准电压在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怎样使用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解决方案,我猜想只能够从反馈电阻下手了,用数字电位器电压步进又太大了,想实现电压连续可调或者0.1V步进,有什么方案吗?跪求各位指点…………

网友A(2013-07-16):
DAC直接给反馈电压

网友A:
先去看看规格书 看看反馈引脚接受电压范围,
找DAC 编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直接给反馈电压

好的 我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看规格书 看看反馈引脚接受电压范围,
找DAC 编程输出电压

有个疑问,一直接给反馈引脚一个电压,是不是要把原来的反馈电阻的电压去掉,完全要用单片机DAC取代。
二按照芯片的工作原理,它的原来的反馈电压在反馈过程中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信号,直到反馈电压等于基准电压。如果用DAC取代,是不是意味着DAC的输出电压应该跟随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B:
直接DA不行
需要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DA不行
需要运放

哦?是需要运放做电压跟随吗?还是其他的什么? 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啊,就卡在实现原理上了…………还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B(点评):
DA作为基准,采样电压和DA作为运放输入,自己画画图瞅瞅就知道了

楼主:
噢 终于明白了,就是将采样电阻的电压和dac相比较,最后的电压作为反馈信号输入反馈引脚,这样理解没错吧。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