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短路

楼主(2013-07-16):
四层板电源层的一根线和一个通孔焊盘短路了,是lay短路的,现在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
割线调试

网友A:
飞线 调试
引脚翘起来

网友B:
把高亮的那条线从U20的两端隔断,然后飞线

楼主:
这个板子生产了1400片,这次问题大了。

网友C:
做完后先DRC再发出去做。

网友D:
没SMT就报废了

网友E:
打样调试后才量产啊    楼主真的发了

楼主:
先澄清一下,这个板子不是偶画的,我在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F:
太牛了,还有人这么干的,虽然班子简单,但是也不能这么草率的量产1400pcs。建议楼主重新投板吧,割线和飞线如果有免费的人力成本还是可以做,如果没有,还不如重新投板。

网友G:
貌似板子也不小的哦

网友H:
画好没有做DRC吗?这样的问题应该很容易发现的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美工刀将焊盘短路的一个角狠狠的割断,只需要一刀。

网友I:
割线或者撬管脚,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网友J:
建议重做,实在心疼不肯扔的话,
U20左边第一个脚,用电钻对准短路位置“滋”一下。
万用表测试后再飞线。应该比割线快吧。

网友K:
这只能说明画板人水平一般,没有打开在线DRC检测,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是打开了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能力问题了。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一失误给公司带来不小的损失,马虎不得呀!

网友L:
割线再飞线

网友M:
我们公司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时元件都焊好,后面把短路的孔全钻掉,然后连线.(那个设计的是部门主管,也没追责)

网友N:
额,你们公司好富裕啊,不调试就直接投了1400PCS

网友N:
电源层和通孔短路,这个通孔就不能要了。把通孔的引出线在通孔处隔断,然后接飞线吧。

网友O:
全部报废,,重新做,割线和飞线都不好,对品质没保障,公司名誉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