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负电源设计

楼主(2013-07-16):
最近用OP07做运放,需要用正负5V电源供电,初步打算用LMC7660,或ICL7660做负电源供电,但是实际测试中发现,当输出电流增大时,负5V电源电压有跌落,形成不对称的供电,怀疑这会对运放工作产生影响;决定用MAX629做一个负5V电源,不知道各位同仁怎么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稍有不对称,还好,影响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用2片7660
另外,运放你搞那么大的输出电流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有不对称,还好,影响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用2片7660
另外,运放你搞那么大的输出电流干嘛啊 ...

哦,我也考虑过多片7660,略显累赘  测试过一片OP07大约2.5mA,电压稍有跌落,629输出电流有保障,确实要不了那么大电流,就是求稳定

网友A:
一片7660 足够带动了,
你现在电压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7660 足够带动了,
你现在电压几伏?

哦 约为4.85V,不知道问题大不大,不知道怎么查两个电源不对称时对输出的影响参数  还是说没有这方面的参数

网友A:
没问题,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放心用

OK  这我就放心了 谢谢:lol

网友B:
用个稳压管把地电位抬高不就行了吗!
电源电压不对称,问题不大。

网友C:
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的

网友D:
运放对电源并不敏感,电源电压跌落也不要紧,运放有个电源电压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差不多大,所以电源电压跌落点无所谓。
你也可以像2楼说的,用两片7660,把输出连起来。

网友E: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直接用带稳压的DCDC电源模块,直接输出两路正负电压,肯定对称。用着也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稳压管把地电位抬高不就行了吗!
电源电压不对称,问题不大。

想过用虚地的方法,但是差分放大输出可能为负,这样会不会存在问题,为保险起见  保守地选择了常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对电源并不敏感,电源电压跌落也不要紧,运放有个电源电压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差不多大,所以电源电压 ...

哦  仔细看了一下模电里面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略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直接用带稳压的DCDC电源模块,直接输出两路正负电压,肯定对称。用着也省事~ ...

其实也这么考虑过,确实省事,不过设计的时候都是优先考虑手头资源

网友F:
运放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OP07电源抑制比达-120db以上(典型值)。
楼主可以放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OP07电源抑制比达-120db以上(典型值)。
楼主可以放心了吧?

原来是这个参数啊 找过但没找到   加强英语  谢谢   放心得不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用虚地的方法,但是差分放大输出可能为负,这样会不会存在问题,为保险起见  保守地选择了常规接法 ...

稳压管就是负电源电压,所以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3V就可以了,足够另op07的输入电压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