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将电平拉低的

楼主:
VCC是5V供电,VDD并没有接电源,VDD是作为另外一套无线发射电路的电源,当双掷开关把VCC和VDD连接起来的时候就给那套无线发射电路供电,但是这样 单片机 TX-EN那个脚会有电平变化吗,按照程序应该是低电平使能,将双掷开关把VCC和VDD连接会使那个脚的电平拉低吗?

那个电感的作用又是什么,大小有没有妨碍。。。

网友A(2013-07-16):
我怀疑是磁珠

不过一般不建议这样设计
IO不能直接接电源,至少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磁珠

不过一般不建议这样设计

是磁珠的话..能使那个脚的电平有变化吗?

网友B:
如果ic内部有弱下拉的话可以,保险起见还是外部加下拉。

网友C:
接继电器的控制端,看看继电器的参数,如果电流小于10多个ma,这样接没有问题,单片机端口可以承受的。

网友D:
TX_EN在单片机中是第几脚?在程序中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你这个是原理图吗?
高工都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