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驱动加速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6):
下面的电阻不要
上面的二极管也不要 才可以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电阻不要
上面的二极管也不要 才可以加速

下面电阻不要 会不会有震荡的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电阻不要 会不会有震荡的危险!

你说错了

上面的电阻不要才有震荡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

上面的电阻不要才有震荡的危险

上面的肯定要 下面的应该也要吧 关断的时候没有电阻难道不会震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肯定要 下面的应该也要吧 关断的时候没有电阻难道不会震荡吗

如果有下面的电阻,还怎么能加速呢 ??

电阻  阻止电荷的流动

如果有下面的电阻,还怎么能加速呢 ??

电阻越小,那么就越畅快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下面的电阻,还怎么能加速呢 ??

电阻  阻止电荷的流动

再有
没有下面的电阻也不会震荡
因为有下面的二极管挡住电流流回MOS的G极
虽然有上面的电阻存在,给电流提供一个通道,让电流流回MOS的G极
但是这个电阻比较大

电流流回MOS的G极 只有两条路
下面的路行不通,上面的道路阻尼太大,结果就不能产生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下面的电阻,还怎么能加速呢 ??

电阻  阻止电荷的流动

所以我就有点疑惑 这是如何加速的 这电路是fairchild原厂给的guideline 我猜测可能关断电阻需要比开通电阻选的小点 让关断更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
没有下面的电阻也不会震荡
因为有下面的二极管挡住电流流回MOS的G极

版主你好 不太明白你这里的意思 关断时候按红色路径 如果没有栅极电阻的话 应该会引起震荡吧

网友B:
调速而不是加速用,可以分别调整驱动上升下降沿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速而不是加速用,可以分别调整驱动上升下降沿的时间。

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lol

网友D(点评):
调速跟加速,怎么就同一个意思了!

网友E:
加速不就是改电阻吗?减小驱动电阻有助于减小开关时间,但又会增大EMI与尖峰

网友D:
加速,就是减小沿时间,是这么个意思吧。
中间串联了一些D和R,很明显会使沿时间变长。是减速。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他怎么工作的

网友G:
MOS管的G级和S级之间有个寄生电容,这个寄生电容和Ron(Roff)组成RC电路,决定了脉冲上升、下降沿的时间。
通过设置Ron来决定上升沿的持续时间
通过设置Roff来决定下降沿的持续时间

网友H:
肯定不是加速电路   不过还是学到了~调速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应该是加速,只是他最后说调整驱动上升下降沿的时间。我理解成他的调速就是加速。

网友I:
版主的意思是开的时候走R,关的时候G级电压从D放掉,可以加快关断的时间。
所以才有版主2楼的“下面电阻不要,上面二极管不要,才可以加速。”

网友J:
这种电路很常用,通过调整栅极电阻的大小,可以调整开启关断时间。一般栅极直接接一个电阻的话,那么就不能兼顾上升和下降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