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安装总是显示无效的注册

楼主(2013-07-16):
IAR, FOR, TE, se, ps
安装 IAR EW for MSP430 V3.42A 时,经过注册机注册后,建立工程 编译时,总是报错: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运行环境为 windows XP SP3 使用的是管理员身份登录,各信息都截图如下。

不知道该怎么破?

网友A:
keygen  的Hardware ID 的0x 后面的英文改成大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gen  的Hardware ID 的0x 后面的英文改成大写试试

安装的时候,没有提示输入 Hardware ID

楼主:
发现不勾选那个好像没有这个错误了。
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了新的错误。

楼主:
解决了,是没有选择器件芯片。
囧,刚接触MSP430的生态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的时候,没有提示输入 Hardware ID

**的时候如果0x后面是小写的话需要改成大写的.........**教程上应该是这样讲的吧........这样你得到的license才会正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没有选择器件芯片。
囧,刚接触MSP430的生态系统。

呵呵.........解决了就好...........刚开始我装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解决了就好...........刚开始我装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啊......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在开始就需要注册的。

网友B:
不过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