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时老出错啊,求指导

楼主(2013-07-16):
// A C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date {
        int day;
        int month;
        int year;
        char monthName[3];
} DATE, *DATEPTR

// Some variable declarations

const int COUNTER = 1;(error: expected a ";"为什么老报错啊,求高人指导)
int dspConfig = 0;
DATEPTR currDate;
DATE futureDate;

// A typical function
int addNumber(int num1, int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

网友A:
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错误明显是封号的问题
typedef struct date {
        int day;
        int month;
        int year;
        char monthName[3];
} DATE, *DATEPTR
后面少了封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是缺少封号的原因吗

网友C:
缺少分号。

网友C:
结构体也得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缺少封号的原因吗

我原本加了封号后,错误变多了,以为这样改不行,原来是别的地方也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本加了封号后,错误变多了,以为这样改不行,原来是别的地方也出错了。。。 ...

嗯  但是封号肯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