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扩流?

楼主(2013-07-16):
FPGA出来的PWM波形,需要0.9A的电流,怎么扩流?有现成的芯片吗?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B:
可以用的电路很多
用功放电路. 那种 BTL 的放大电路可以用. LM386
电机驱动器, MOSFET 驱动器也能实现. L298, A3948.
SGM3157, TPS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电路很多
用功放电路. 那种 BTL 的放大电路可以用. LM386
电机驱动器, MOSFET 驱动器也能实现. L29 ...

我是用在车辆上的,就是控制机械臂之类的东西,用哪种电路好呢,呵呵,有没有参考电路呢!

网友B:
这个应用, 推荐用 MOSFET 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用, 推荐用 MOSFET 来驱动

有没有参考电路呢,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电路,呵呵!

网友B:
都说到这份上了, 芯片都告诉你了, 去找找芯片手册不就有了吗?
真要做伸手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说到这份上了, 芯片都告诉你了, 去找找芯片手册不就有了吗?
真要做伸手党啊 ...

:L又见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伸手党

还第一次听这个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第一次听这个词

自己多查查 资料,可以记得很牢固,别人跟你说很快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