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扩流?

楼主(2013-07-16):
FPGA出来的PWM波形,需要0.9A的电流,怎么扩流?

有现成的芯片吗?

网友A:
搭个扩流电路不行么?

网友A:
芯片,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啦

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的

有参考电路吗?正愁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电路吗?正愁着呢!

网友A:
参考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