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单片机的非OS的事件驱动工程实例框架!

楼主(2013-07-16):
跪求一个单片机的非OS的事件驱动工程实例框架!本来打算自己找资料写的,实在写不下去了,网上也没找到些案例,求高手能给一个实际工程的框架,谢谢.

网友A:
菜农 c + com 模板

网友A:
传错了,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错了,是这个。

感谢围观的哥们,感谢dong_abc,请问dong_abc你给我传这个是什么项目?

就是通用单片机程序框架呀!

网友B:
很简单啦。就是中断驱动,然后硬中——软中——延迟派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啦。就是中断驱动,然后硬中——软中——延迟派发。

能给一个你的项目案例框架让我参考一下吗?我现在写了一部分写不下去了.

楼主: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插卡读卡处理IC卡数据的任务1,我读完卡后做液晶显示,那么我是在任务1中做液晶显示,还是通过发送消息的方式在液晶显示任务2中进行显示呢?如果采用后者进行显示那么我应该如何架构程序呢?同理我还有温压采集任务,按键任务,等等,这些任务间我如何交换数据,如何将数据显示呢?
由于第一次采用基本事件驱动的消息机制写多任务程序,在这方面没经验,请大虾们指点下!!谢谢!如果能给我一个类似的项目框架那更好.

楼主:
顶一个,求高人再指点!

网友C:
用一个OS有何不可,为什么非要用非OS模式?

用互斥多个任务共享LCD,用消息同步任务。

楼主(2013-08-30):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OS有何不可,为什么非要用非OS模式?

用互斥多个任务共享LCD,用消息同步任务。 ...

我用的时msp430f449单片机,RAM有限,才2K,

网友D:
借鉴资料看看!

楼主:
高手快来吧

网友E:
这个好弄啊,
主程序,就这几个函数
1,清除意见看门狗
2,处理IC卡中断的信息
3,对接收的IC卡信息分开,并且设置LCD缓冲区,
4,扫键,并按键处理,,
,用LCD显示信息,500MS或者1S刷新一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