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F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倒F模型在pcb天线里广泛使用,而且ti提供了参考设计的参数,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用HFSS优化的需要,求做过的大牛讲解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有能力进行优化自然是好,如果没有那个能力,采用原厂的设计为佳。

楼主:
谢谢春阳,优化的能力无非就是学呗,因为要做一个Zigbee的模块,对通信的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只是好奇优化后的效果相对参考设计明显不明显,当然仪器是能够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能力进行优化自然是好,如果没有那个能力,采用原厂的设计为佳。 ...

谢谢春阳,优化的能力无非就是学呗,因为要做一个Zigbee的模块,对通信的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只是好奇优化后的效果相对参考设计明显不明显,当然仪器是能够搞到的。。。

网友A:
“优化”是要真正的优化才有效果,原厂的设计并不差,本身也是特定条件下的最优解,条件变了,设计就得修改,而这种修改可不是优化,优化比设计的难度更高,而会设计,已经可以吃遍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是要真正的优化才有效果,原厂的设计并不差,本身也是特定条件下的最优解,条件变了,设计就得修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是要真正的优化才有效果,原厂的设计并不差,本身也是特定条件下的最优解,条件变了,设计就得修改 ...

参考设计就是针对特定的应用,那是不是已经是在这种条件下的最优解了,没有必要重新仿真了,用了下hFSS,修改过的倒F模型比较难画

网友A:
原厂设计是针对特定应用及特定电路参数、工作频率之下的最优解,如果你的电路参数包括分布参数均与原厂示例相同并且天线增益满足要求,那么显然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优化”,但如果你的电路参数、工作频率改变了,那么就可能要作出修改而非优化,修改时需要给出正确的参数包括分布参数才能用软件进行准确的仿真设计,否则设计将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设计是针对特定应用及特定电路参数、工作频率之下的最优解,如果你的电路参数包括分布参数均与原厂示例 ...

非常感谢~~再问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巴伦匹配,在资料中到一个公式:WL=sqrt(2*Rin*Rout)。对于芯片而言,差分输出是有电抗的,所以在芯片输出后接了电容先抵消电抗,然后经过巴伦电路再接电阻匹配电路。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但是看到一些电路说是在巴伦处可以进行阻抗匹配,这样就 减少分立元件的使用,减小寄生参数,不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
谢谢。

网友B:
楼上专业

网友A:
理解正确,巴伦电路可以同时实现阻抗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巴伦电路可以同时实现阻抗变换。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有什么资料参考吗?另外用smartRF studio 测试,连续状态下有信号,但是数据包接收不到,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巴伦电路可以同时实现阻抗变换。

C:\Users\Zang\Desktop\·   是不是这样就实现了阻抗的的匹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有什么资料参考吗?另外用smartRF studio 测试,连续状态下有信号,但 ...

如果想深入学习,那么就去看大学教材天线原理等,但要求有电磁场论的基础,非朝夕之功可成,更不是看个公式或用个什么仿真软件就能真正入门的。
至于数据包接收不到的原因很多,诸如接收机设置不对、程序处理有问题等等,单凭“接收不到”这个信息完全无法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实现了阻抗的的匹配了。

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深入学习,那么就去看大学教材天线原理等,但要求有电磁场论的基础,非朝夕之功可成,更不是看个公 ...

谢谢。你所列举的数据包接收不到的原因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使用smartRF studio 来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吧。真心谢谢了~~

网友C:
倒F需要有专业设备来调试/校准
不是划倒F样子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F需要有专业设备来调试/校准
不是划倒F样子就ok

没有专业设备按照ti的参考设计参考下,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佈线相同时TI的可信度很高,目前衆多RF元件TI是最精准的,你看它CC2530天线端参数另自行計算会发現电 ...

谢谢,终于碰到指导性的回答了,不错,根据仿真得出电感是3.9nh时最优,电容是在1.2pf时,但是感觉电容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电感。至于铺地问题,天线下方不是不铺地吗?在两个接地点处之下铺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碰到指导性的回答了,不错,根据仿真得出电感是3.9nh时最优,电容是在1.2pf时,但是感觉电容应 ...

按照这些技术文档确实可以,不知道我拷贝参考设计呢,一般讲参考设计的可参考性比较高一点,但是参考设计和文档提供的参数不一样,曾经问过ti的技术人员,说是完全按照一个标准来就好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佈线相同时TI的可信度很高,目前衆多RF元件TI是最精准的,你看它CC2530天线端参数另自行計算会发現电 ...

按照这些技术文档确实可以,不知道我拷贝参考设计呢,一般讲参考设计的可参考性比较高一点,但是参考设计和文档提供的参数不一样,曾经问过ti的技术人员,说是完全按照一个标准来就好了,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