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21输出为0V

楼主(2013-07-16):
2个月前用附件的电路焊接板子,测试正常,但最近用突然发现输出一直0V,现又焊接一块,发现还是0V,现确定输入程序没错,电路图应该没问题,为什么会输出0V,供电也正常。不知道用过的人能不能帮我看看,看了几天了,也测了几天,焊接都是通的,万分感谢。

楼主:
电路图如附件

网友A:
可能是隔离芯片坏了,用示波器看看ADuM1310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隔离芯片坏了,用示波器看看ADuM1310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是否相同

我后来直接不接隔离芯片,输入悬空,结果还是一样,按理不该是4ma吗

楼主:
今天ADI工程师回复我了,他说我的VCC不用外部供电,不用外接5V,然后可以,还有就是他说输入悬空,输出反正不对,也不一定是4ma,这个我没试过。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