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硬核的使用

楼主(2013-07-16):
spartan6 外带一个DDR2,自己写了下程序向DDR2写入500个递增的数据,前段时间调试通过,现在却出现问题了。采了下读fifo的数据,给出相应的地址读出的数据是错的,且会重复读一些数据。很费解,我是用example_design 做的设计 把memc3_tb_top文件换成我自己的。求助啊!

网友A:
地址是不是按4个4个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不是按4个4个加

是的,突发长度为50 地址加200即c8

网友B:
是不是有fifo满的情况啊?

网友B:
前期都验证过了,就找找一些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fifo满的情况啊?

嗯  在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在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分析

等你的汇报

网友C:
坐等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有问题,我换了块板子就可以:L

网友D:
有可能是硬件方面的延迟导致的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有问题,我换了块板子就可以

那就好啊